Pads2007导入 asc文件的错误

楼主(2011-03-23):
      用pads2007导入asc文件时出现以前错误: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file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
you cannot import file “E:\ pads\w1.asc ”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
      我根据他的提示,增加层还是不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尝试着把层数增加到最大再试试。或许有用。

网友A:
*.asc文件对所有的层不会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c文件对所有的层不会有什么关系

有关联啦,我就遇到过
有同事不小心把PCB文件的层增加到max,之后导出asc文件出来,再导入时提示层不对,最终将新建文件的层增加到max,就成功导入了。

网友:
我觉得没有关系啊,无论pcb是几层的,导出asc,再打开新设计导入这个asc文件,会有问题吗?

楼主:
谢谢4楼和2楼,把层改成max就可以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错误我也遇到过。不过这个一旦添加到最大层,是没有方法回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错误我也遇到过。不过这个一旦添加到最大层,是没有方法回复的

是的,没办法,要么选择重新绘制文件。要么就忍了吧,多100层。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