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忙看一下pads零件----已经解决

楼主(2011-03-23):
有一供应商提供的pads的demoboard,用论坛的9.2不论怎么弄用的都是demo的,可能是因为我有安装mentor的其它软件吧,提示我c盘已经存在flexm文件夹,请哪位有装pads帮忙看一下pcb档案中的u6零件中心的thermal pad是怎么建的,我只能看到好像是1.425mm的,为什么还有个比较大的是什么?把附件的rar更改为7z解压,请留下e-mail,我提供解压密码,谢谢!

网友:
用铜皮画的吧,组合在一起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在69pin的位置铺了一块大的铜皮?那在pads中应该试用select ?来选择这块铜皮呢?

网友:
那个小宗颜色的那个是焊盘???
怎么那么怪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在69pin的位置铺了一块大的铜皮?那在pads中应该试用select ?来选择这块 ...

我是说那个蓝色的可能是用铜皮画的,如果想把这两块组合在一起,在decal editor下可以选中焊盘(棕色的),右键可以看到associate这个选项,单击后,可以组合成一个焊盘;解除组合相同的操作,只是选择unassociate即可;

网友:
另外需要提醒的是,如果采用这种方法制作器件,在输出gerber时,需要做特殊处理,不然导出去的焊盘会出乎你的意料;

网友:
我给你抓个图
对了,怎么上传图片?

网友:
需要在导gerber时勾上红圈内的选项,主要是solder mask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明天再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在69pin的位置铺了一块大的铜皮?那在pads中应该试用select ?来选择这块 ...

select shape

楼主:
謝謝各位的大力帮助,现在已经解决。

网友:
解决了就好
北京的风真大啊,吹得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