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为什么电源层和地层之间打过孔却不会短路

楼主(2011-03-23):
在实际板子中是怎么保证电源层和地层之间的过孔不会短路两个层的???

网友:
这问题太高深了,无法回答

网友A:
篮球进球篮的时候不也可以不碰球篮边缘,空刷进去么?过孔穿过某层若不想短路,隔开一定距离不就行了?

网友:
不是有规则设置么。

网友:
孔所连接的网络,到不同层的时候不是会自己避开的么?

网友:
好问的小孩啊,有前途啊

网友:
不同网络的过孔,在灌铜时会自动避开的.

网友:
过孔在需要连接的层会用焊盘与铺铜连接,不需要连接的层则保持设置好的安全距离,

所以不会造成电源和地的短路,如下图在第三层有连接:
连接的层:
不连接的层:

网友:
    一般避开的间距得多少啊,设置7mil够了吗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太有水准了,

网友:
    你应该是问PCB的加工工艺问题吧,多层板和双面板工艺是不一样的

网友:
    8楼解释真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篮球进球篮的时候不也可以不碰球篮边缘,空刷进去么?过孔穿过某层若不想短路,隔开一定距离不就行了?

这位老兄形容的很好,你打的孔网络当不属于平面层同一网络时,它就进空心球,而且一个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