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就我......在PCB板子中是怎么实现铺铜时决定所铺的铜的网络属性的????

楼主(2011-03-23):
就是真正做PCB板子时,在铺铜的时候怎么决定铜的属性是VCC或者是VDD或者是GND或者是别的什么的?????

网友:
可以给铜皮设定所属网络,双击打开属性窗口一看就清楚了。

网友:
这是你自己决定的,你想让它铺什么网络你就给它定义什么网络,

网友:
当你画完copper pour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可以选择需要的网络,如下图:

一种方法是点击net下的下拉框,可以从所有的网络中选择需要的,另外一种
是点击Assign Net by Click按钮,然后在PCB上点相应的网络。

网友:
楼上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