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分割的实际含义是什么?

楼主(2011-03-23):
  跨分割的意思是什么呢?指的是信号线还是电源线?
  比如:我VCC层用TOP层作参考,GND层用BOTTOM作参考!

网友:
    当PCB走线穿过分割带时,跨分割问题产生

网友:
    假设你有四层板,Bottom是信号层,第三层是电源层,那你电源层应该切割成了很多个不同电压的Power Plane,Bottom层的信号从一端走到另一端的时候,可能跨过了两个甚至多个不同电压的Power Plane,这就是我对跨分割的理解。

    原因,我只是隐约觉得不同的Power Plane电平不同,同一根信号线经过不同的参考电平上方可能有抖动,具体的为什么还不是很清楚,希望有人能解释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的由来是基于电磁干扰方面的考虑的。
    电磁干扰与磁力线穿过的面积有关。所以要求信号回路的面积越小越好。跨分割的信号线,回路被分割面隔断了,强制产生了过长的回路,电流流回的途径中容易干扰其他邻近的信号线,或被邻近的信号线干扰。如此。

网友:
    看了四楼的解释终于明白了,原来是最小电感回路被截断了。

网友:
    谢谢四楼的解释,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