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中两对差分对之间的间距怎么设置?记得是class to class中

楼主(2011-03-23):
16.3中两对差分对之间的间距怎么设置?记得是class to class中,知道的请告诉下,谢谢了~

网友(2011-05-14):
将两对差分对分别各自生成Class,|比如CLS1与CLS2,然后CLASS-CLASS中将CLS1与CLS2生成CLASS-CLASS,在里面就可以设置相互间的间距规则了。

网友A(2011-07-01):
回复 网友B:

那如果是很多对呢,是不是要一对 一对的设置class?

网友(2012-11-06):
先要添加成差分线,然后cms里面去设置

网友(2021-02-26):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如果是很多对呢,是不是要一对 一对的设置class?

不会,同求一组线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