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块板子上的两个CPU之间用串口通讯的电路设计

楼主(2011-03-24):
大家好:
    我的板子上有两块CPU(两个是同型号的),板子也不大。也没有模拟器件,都是数字器件。我用串口进行通讯,什么芯片也没加,直接将两个CPU的串口接在一起,通讯的时候发现有的时候会丢数据,加上效验多传两次倒是可以避免丢数据,但是时间就长了。所以我想请教在电路设计上我该怎么做能减少或者避免数据的丢失呢?是不是应该加个什么器件或者走线应该有哪些注意的地方呢?

网友:
加个上拉测试下

网友:
你用的波特率是多少?
走线是不是有问题
或者程序采用的是扫面还是中断呢?

网友:
你用的时钟是多少?时钟产生的误差不能太高。

网友:
串口是最慢的传输方式! 既然在一个板上何必使用串口? 你不用板与外界的联系了?

SPI 最高速,
简单的 就用数据总线,2,4,8bits 都可以, 用一个主MCU 同步另一个。

实在想玩串口也是很简单的,,,,,,画清楚流程在写代码!

网友:
电平是不是匹配也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