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找不到文件,请确定文件名是否正确……

楼主(2011-03-24):
各位朋友:              我用orcad captrue cis双击打开原理图时,老时弹出 ,可是昨天的时候双击还可以打开的,并没有这个提示框,

       请各位朋友帮个忙,看下是什么问题。 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朋友回复呢  再请大家帮忙下了
关联了下dsn文件后,我电脑上的文件可以打开了,可是同事的电脑上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碰到过,在安装了其他软件以后,后来解决了,是因为软件关于VC文件的路径先进入了其他软件设定的路径里。
把环境变量里所有关于CDSROOT,就是关于cadence的路径都提到最前面,就又可以正常运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可以详细说明下如何设置吗?目前我安装时,有的电脑上出现了,有的没有问题.安装文件都一样,环境变量文件也一样的.
所以有些不解,请详细说明下,先谢过了! 哈哈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把这个里面所有的%CDSROOT%都提到最前面,
不要让%CDSROOT%放在诸如mentor、quartus等等路径的后面,
否则系统在查找VC路径时进入到这些软件的设置路径中去,
就会出现找不到文件的现象

网友:
我用ORCAD10.5的也是有这个问题,而且系统是新装的XP SP3,一直解决不了,怎么关联都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11-04-30):
我安装也是一样,找了好久才找到方法:在文件类型DSN的高级处,新建一项不叫open的用以双击打开DSN文件,并将它设为默认,设置后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弟  麻烦你描述的明确些,都有点看懂。     什么是“在文件类型DSN的高级处,新建一项不叫open的用以双击打开DSN文件,”  ???

网友:
工具---文件夹选项----文件类型------选DSN-------打开高级选项------选择新建

网友:
新建文件类型后必须设为默认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选择DSN文件类型后,没有高级选项啊?       你能一步步的详细说明下不,和朋友都没看懂  呵呵
选择新建后,类型填什么?  DSN吗?

网友C:
先点还原,还原后会出现高级选项。

网友(2011-09-06):
我装的是ORCAD10.5和PADS2005,也是这样的问题,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把这个里面所有的%CDSROOT%都提到最前面,
不要让%CDSROOT%放在诸如mentor、quartus ...

我想请问一下怎么提前?顺序好像没办法改

网友:
按12楼的方法终于解决问题了,但造成的原因是什么不清楚,是ORCAD原因?软件冲突原因?

网友(2012-10-31):
引用 网友C:
先点还原,还原后会出现高级选项。

太感谢了,两台电脑都搞好了,这个问题已经纠结了很长时间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