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孔换层时应该换到哪层才好?回流路径or桩线?

楼主(2011-03-24):
    刚才看了下jimmy关于桩线stub的那个PDF,上面说高速信号换层时尽量向下,例如8层板,1层换层时最好换到6~8层上,这样使得孔径的桩线最短,但是我想问:从回流路径上看应该是1层换到2~3层可以使回流路径比较确定(从最近的电源层回流),那到底速率是多快时换到6~8层何时换到2~3层呢?

网友:
主要是跟GND平面的层叠位置有关.

低于1G以下的信号线,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