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ltium Designer 6.9

楼主(2011-03-24):
altium Designer 6.9中能不能设置像protel 99se中一样当用鼠标左键选中一个网络后,让被选的整个网络高亮,并在按住与放鼠标右键时让该网络闪烁!若可以设置,请问在什么地方设置?谢谢!在线等待高手,万分感谢!!!

网友:
按ctrl+鼠标左键单击就高亮了这条风络的线。按[或]可以增加减小跟周围的对比度

网友:
网络原因,编辑不了。再回复一次吧。

按ctrl+鼠标左键单击就高亮了这条风络的线。按“[”或“]”可以增加减小跟周围的对比度。想回复正常界面就按shift+C。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但不行!

网友:
怎么会不行,
功能百分百一样是没有的,相似
适应了就觉得好用了

网友:
右大括号 和左大括号 可以调节亮度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