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 Router打过孔问题,求教

楼主(2011-03-24):
我用的是pads2007版本的,画等长线,用router画线,在BGA区域,没法打孔,但是用LAYOUT又是可以的,要设置哪里啊,请知道的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
贴图看看,你这样说太笼统了。

楼主:
刚注册这个论坛,不会上图
就是在BGA区域走线要打过孔,但是过孔打不了。用PADS LAYOUT里面可以打过孔,但是用PADS Router里面不能打过孔

网友:
是不是Router里在BGA的地方间距不够。

网友:
如果进入Router没改设置的话,应该不是间距的问题,
Router里默认是不打过孔的,你走线的时候点右键,
在弹出的对话框里点击End Via Mode,再选择End Via试试。

网友(2011-06-17):
应是你的过孔数没设置好

网友:
我的刚开始也是那样,后来,在PCB LAYOUT改下就可以了,是不是在,ROUTER里有很多英文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