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2011-03-24):
99SE 库文件如何更新到AD9中。

网友:
AD9做库时要求都很高,要原理图库跟PCB库一一配对
才可编译出不可修改的库
所以99做的库是.DDB文件的,用AD9打开之后
分别编译成.SCHLIB和.PCBLIB的库,再加载就行了

网友:
99SE的库是可以直接用AD导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