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PCB的线和孔复制到别的PCB上,特别是主芯片相同的,可以节省很多走线时间!~

楼主(2011-03-24):
1,先选中Filter,在Object项目中只选择Vias,Stitching Vias, Tacks。
  2,再选中要拷贝的线和孔,点右键,选Make reuse。此时会出线一个对话框,随便输入什么(这是你拷贝的线的名称)。
  3,打开你要画的PCB,左键点Design Toolbar,在它的子菜单中左键点 Make Like Reuse 此时再出线一个对话框,选中你刚刚拷贝的线的名称,点打开,就可以了。再通过坐标移到你想要的位置。
  4,以上之后线就搞定了,但是你拷贝的线是个整体,你想移动其中任何一个必须要先把整体拆开。先选中这个整体,点右键,再用左键点 Break Reuse。这样就OK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谢谢!~

网友:
LZ是哪个版本?

网友:
复制了是可以,但是想改一下走线都改不了。对于够空间的PCB是比较实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选中这个整体,点右键,再用左键点 Break Reuse。这样就就可以移动走线和元件了!

网友:
    reuse带网络的,换句话说要网络名一样才能这样用

网友:
    经常这样操作呢,尤其是画DDR的时候,可以省下走线调等长的时间

网友:
    谢谢th2010-gc01 ,以后有机会再试一下。

网友(2011-05-31):
    学习了,说真的,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网友:
    怎么我不能实现上面所说的操作?

网友:
    用ECO不是挺好

网友(2011-07-02):
    我是用ECO对比,然后套个板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