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层的问题?

楼主(2011-03-24):
pads里怎样把二个丝印层合成一个文件输出?

网友:
输出什么样的文档请写清楚~

网友:
在cam里把丝印层都加进去不就行了?

网友: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打印时,丝印两层都选上,然后选择PDF打印机,直接打印出来就是两页了.

网友:
楼上的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