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中无法显示pin number

楼主(2011-03-25):
用dxdesigner画原理图是,发现放置的IC都没有管脚号码。做symbol时设置可见,在symbol编辑界面里面有pin number显示。

楼主:
我用的ee2007.5

网友:
在setting中有 pin number的选项

楼主:
是在setting的哪一项?我勾上了Interconnectivity Table中General中的两个,但是没有效果

网友:
在2007.9 放lib时有2个选择,有pin显示和不显示。
不过在packager后全会显示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放lib是哪一个步骤?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图

网友:
在slot中打开并添加就可以了,或者在右边勾选上“Add Nets”+"Add Net Names"还能引一小段线出来

网友:
如果你在symbol editor中把pin number显示出来,那么不管你的dxdesigner的设置中是否设置显示pin number,该symbol的pin number都会显示出来,如果你在symbol editor中没有把pin number显示出来,那么在dxdesigner中如果勾选了display pin number那么pin number会显示出来,反之不显示,mentor一切以库为准,库显示的话默认是显示的

网友:
PACKAGER之后是可以显示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