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达人:规格书中推荐焊盘图中有occupied area(比本体大),做pcb 封装时怎么处理

楼主(2011-03-25):
如题。

网友:
按推荐的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形按照occupied area来做?截个图来看看

目前处理方式是按本体来做,忽略occupied area。理由如下:
虽然occupied area比外形大,考虑到目前设计中器件之间有一定的安全距离要求,基本上不会放在在occupied area,所以最后还是按照本体来做了。
但是就是不清楚为啥推荐值中会有这个区域,真正用意是什么。
谢谢斑竹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