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完单面板才发现元件没有镜像怎么办?

楼主(2011-03-25):
走完单面板才发现元件没有镜像怎么办?能不能一次性将走线变成在底层?

网友:
    元件镜像之后走线方向会反的。换层也没啥用啊。老实修改吧。这可是大忌。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你应该把器件放在底面但是现在器件是按表层做的吗 是个大器件吗 还是个别的 !我没大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类似的事情我跟你说下 顺便说下解决的办法 或许对你有帮助! 例如我做一板子 做到一半时发现里面有个主芯片BGA应该放背面 但是现在却在正面 所以要整体MIRROR就OK啦!按步骤如下:1.先把整个模块move到板外(为了好操作),如后MIRROR器件 这个你肯定会(线先不管)!MIRROR好的器件放在旁边!2.CORY命令选中之前的走线孔铜皮后点右键有个MIRROR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走线镜像了!在放到旁边!3.把MIRROR过后的走线铜皮过孔导出SUB-DRAWING,导出后,把导出的文件编辑下搜索把TOP全部替换别的名字例如zs,然后把BOTTOM全部替换成TOP,把zs再全部替换成BOTTOM(就是相当于TOP跟bottom互换了) 然后保存!导入放到别的地方 4.找一个点 例如走线要连到得那个电阻 测量之间的距离 MOVE启动过去就OK啦!!呵呵 就会是你想要的效果了 呵呵

楼主:
    还好是个小小板,唉,第二次画板,没经验.

网友:
    解决办法应该就是我说的那个 不会就差一分钟 没看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你应该把器件放在底面但是现在器件是按表层做的吗 是个大器件吗 还是个 ...

    我已经重做了,我是全部元器件该镜像都没镜像. 你说的这个办法看似有点复杂,有时间再研究,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一点有不复杂 我只是给你说的详细点 你有机会可以试下 是个好方法的

网友(2011-06-11):
回复 网友A:

    很好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C(2012-01-10):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你应该把器件放在底面但是现在器件是按表层做的吗 是个大器件吗 还是个 ...

这样子是个方法啊。
    不过这样操作,过孔能改过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子是个方法啊。
    不过这样操作,过孔能改过去吗?

    可以啊

网友(2012-03-17):
    看到zhangsenzhixing 的回复也都乱了,我更愿意导出在AD里面镜像,在导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