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HF$S里面如何正确仿真一个微带线?

楼主(2011-03-25):
    在HF$S里面如何正确仿真一个微带线?
首先在pads里面画了一个从TOP到BOTTOM的走线,带一个VIA;同时在TOP与BOTTOM铺了地
    然后导出一个asc格式文件,通过@nsoftLink进行转换,生成一个HF$S文件
修改了空气空间,将其增大,把电路板包在其里
有效性检查通过无误
    设置完扫频后分析
但选择看电场或磁场域的分布情况提示有误,见图.
文件见附件 13.0格式

网友:
    没有设置激励源!!

网友:
    mengzhuhao真是博学哈,现在搞起海飞丝了

楼主:
    现在比较困惑的地方还有:
1、通过AN$OFTLINKS导入到HF$$的文件,走线的参数貌似不能再进行修改,显示的属性里面是import
    2、按照默认的算法,速度极其慢,是否跟那些设置还有关系(在HF$$单独画个微带模型好像没算这么慢的)
    3、在处理来自PCB软件的文件时,应该处理那些问题?
4、希望有经验的人多指点一二

网友(2011-06-03):
    1. Alinks导入到HFSS的文件是可以修改的,不过比起自己建立的模型修改的自由度要小一些。看你对HFSS的熟练程度了
    2. 你的报错信息是在看场分布的时候,需要定义source。在菜单里面可以找到。我记得是plot里面,你可以输入source的幅度,相位等信息
    3. 你的空气盒子是辐射边界,还是PerfertE/H?

网友(2011-10-28):
    看场分布的时候定义source?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