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legro如何实现走线复制?

楼主(2011-03-25):
各位大侠,在allegro里如何把另一块板子的走线和元件位置如何复制在另一块板子,节省时间?
急急、、、、、、、、、、、、、、、、、、、、、、

网友A:
FILE -EXPORT-subdrawing find下沟你想要的东西 板内框住你想要的线、孔 啥的 然后同样 Import -subdrawing就好

网友:
file-Export-Sub-Drawing选中你需要复制的东东,存到要复制文件夹下。前提你必须在find里选择你需要复制的东西

楼主:
如何确定元件的相对位置呢?

网友:
导出时可以用 坐标 X 0 0 来定位,注意是x空格0 空格0 回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答的很到位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网上看到的,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

319.5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129,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有用 ,谢谢!

网友:
恩,这个东西好娃

楼主:
回复 网友E:

hehe

网友:
很好,很有用,谢谢!

网友(2022-08-01):
引用 网友A:
    FILE -EXPORT-subdrawing find下沟你想要的东西 板内框住你想要的线、孔 啥的 然后同样 Import -subdrawing ...

导入的时候没办法选择路径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