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楼主(2011-03-25):
如果在高速板中DDR2的DATA线没有控制阻抗,对板子有什么影响?影响信号传输质量吗?影响有多大?

网友:
DDR2最多跑多少兆

楼主:
但我们只要求跑到720兆就可以了

网友:
你说的没有控制阻抗是说PCB制板是非阻抗板?

楼主:
PCB制版的时候只有data线制版厂商没有控制阻抗,其他线均控制阻抗了

网友:
频率太高了,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走线不长,
等长控的严格那还好点,最好线路稍微粗一点

楼主:
多高算高呢?500兆?

楼主:
多谢  我们跑到300兆都没问题,后来查出是电源没配置好,现在已经可以跑到最高720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