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盲埋孔的载流能力有多少啊?或者有计算软件吗?谢谢!

楼主(2011-03-25):
有谁知道盲埋孔的载流能力有多少啊?或者有计算软件吗?谢谢!

网友:
1oz镀铜,10mil钻孔的过孔按0.5A计算,盲埋孔你按实际钻孔尺寸去缩放计算吧,可能盲埋孔的镀铜厚度会差点,再缩小一点。不过一般来说,盲埋孔不会有太大的电流需要承载吧。

网友:
不要搞得这么精确,多打点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