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电容的选取。

楼主(2011-03-25):
各位大侠,本人新手。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就是我在制作电路板的过程中,如何选取电阻和电容?
比如说,同一阻值的电阻,什么时候该用0805,什么时候该用0402,以及其他的电阻型号。
还有电容也是?
型号的选取到底跟什么有关?

网友:
1. 和你工厂的生产能力有关。
2. 电阻现在通用0402-0603.,其他的按功率选择。
3. 电容也一样,按耐压和材质选择

网友:
主要看电路要求   耐压等  不同要求选择不透封装不同型号

网友:
    看电路要求的功耗与生产工艺和自己工厂的先有材料这几个方面决定你的选择

网友(2019-11-27):
    这个就0402吧

网友:
    0603用的比较多,根据产线还有数值选择

网友:
    看你成本,板子尺寸要求,还有就是料的封装尺寸

网友(2020-02-04):
    唉,这个问题,看以前的产品就好,以前怎么用现在怎么用,遇到问题就纠正。
    不同的产品需求千差万别,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