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电容的选取。

楼主(2011-03-25):
各位大侠,本人新手。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就是我在制作电路板的过程中,如何选取电阻和电容?
比如说,同一阻值的电阻,什么时候该用0805,什么时候该用0402,以及其他的电阻型号。
还有电容也是?
型号的选取到底跟什么有关?

网友:
应该和功率有关系吧,有时候为了方便手工焊,常选用0603的

网友:
我经常使用0805,手工焊接方便些

网友A:
推荐你买本书很好。《高速电路设计与实践》王剑宇 苏颖 编著。
不要太吝啬了吧!

网友:
你如果知道自己的电阻是干什么用的,你就该知道怎么选。

网友B(2011-09-07):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买本书很好。《高速电路设计与实践》王剑宇 苏颖 编著。
不要太吝啬了吧!

是好书!!结合实例讲的很细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好书!!结合实例讲的很细致!

未成年,你是做pcb还是si?
wcn=未成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未成年,你是做pcb还是si?
wcn=未成年

汗。。不是未成年!!在做SI。。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