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片DDR2布线等长 的问题

楼主(2011-03-25):
请问一下各位大侠,FPGA上挂了两片16位的DDR2,地址线和控制线共用,数据线不共用。 在布线的时候,是不是只需要32根数据线+2根LDM、2根UDM、2对LDQS、2对UDQS,一共44根线等长?     其他共用的线 等长,不再需要同数据线等长,请问是这样的吗???

网友:
我也是刚画DDR2的新手,也正碰到同样的问题,两颗DDR2,两个DDR2共用的地址A0-A12,然后和主控相连,怎么画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