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切换问题

楼主(2011-03-25):
请问下allegro中如何设置一个快捷键让画图时使用的单位在mil和毫米之间切换,类似于protel中按一个Q建就可以进行相互切换。

感觉每次切换单位是总是点选菜单进行设置比较麻烦,不知能不能设置个快捷键?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做个scr文件,,设个快捷键即OK了。。

    不过不建议换单位,,转换会有问题的!!

网友:
    支持一下 我就是这么用的 挺方便的  很多动作都可以的 比如 IDF OUT   DXF  OUT  改变线宽  等等

网友:
    不建议经常换单位!换的次数越多带来的误差越大!

楼主:
    哦 看来还是少切换为好

网友(2011-10-25):
    是啊,问题会很多,很难处理

网友:
    不建议换单位,这个不像pads,经常转换精度不准,一些定位器件有偏差,亲身经历过的,教训啊!

网友:
    这个最好不要老换单位,会有误差的,要用快捷键到env里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