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动元件时选By Body Centre时软软件是以什么来计算中心点的?

楼主(2011-03-26):
是以Aseembely_top 还是以Place_bound?还是...其它?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猜测是place bound,因为有时候我不做silk screen和assemble 也可以找到正确的位置,那个时候只有place bound.

网友:
    PLACEBOUND的中心是BODY CENTER!!!

网友:
    PLACEBOUND 打开方便布局,也是bodycenter!

楼主:
    谢谢各位,那以后做五金件时要精确输入placebound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