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滤除图中窄的那个脉冲信号。急等。。。

楼主(2011-03-27):
如图,我是两个脉冲叠加成的,一个脉冲周期为20US,占空比为50%,窄的脉冲周期也是20US,占空比为5%,后者延迟11US。现在我是想把这这个波形中的窄的那个脉冲完全滤除掉,输出波形就是和我前一个波形一样,周期20US,占空比50%。想了一个方法,就是加了一个RC,后面接一个比较器,将比较器的门限设的高于小脉冲充电最高电压,输出倒是能把窄的脉冲去除掉,但是波形相位和占空比都会发生变化,相位变倒是没关系,占空比减小不能接受,请教高手能不能帮我想想怎么解决啊。。。。急等。。。

网友:
如脉冲周期,占空比已知固定。这个简单。
将具体要求画出?输入,输出要求的波形?

网友:
理論上RC后面要接舒密特觸發(Schmitt Triggers) 電路,不是比较器.  這個舒密特觸發電路要能調Voltage trigger high 和Voltage trigger low, 這樣子相位會稍微偏移,但是占空比應該還是正確的.

楼主:
输入正常就应该是周期20US,占空比50%,但是不正常的时候就会出现如图那样一个窄的脉冲,现在就是想要把它去掉,输出还是20US,占空比50%。图上是我仿真软件模拟的一个带干扰的输入信号。那个窄的脉冲有1US的时间。

楼主:
三楼的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啊??我开始也试着用74HC14做了一下,完全不行啊。。。

网友:
實際要不斷的試驗, 調整RC時間長數, 然後再調整舒密特的電壓. 原理如附圖.  PS:此圖是反向舒密特輸出.

网友:
用RC,和施密特电路整形有时延,脉冲宽度不对。
这个电路可以简单的利用下降沿延时屏蔽后面的窄脉冲。

楼主:
改变RC的放电回路,调整RC的充放电时间,比较器加了迟滞回路,也就是有了6楼说的舒密特特性,占空比算是调的很接近50%了,7楼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说的详细点啊,谢了,呵呵

网友:
你能用TTL OR CMOS logic 吗?

楼主:
TTL,问题是我不知道那个窄的脉冲具体出现在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