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据同时写入两个地址单元里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3-27):
大家好:
     我用一块CY的双口ram,写数据的时候一个数据会同时写入到两个地址当中。举例说明:假如起始地址为0X0000,那么我想对他写入数据是不光会写到0X0000里面,还会写到0X0001里面,如果想写入到0X0001,不光会写到0X0001里面,还会写到0X0000里面,总之不管往那里写,末位地址是0和1都会同时写入,软件是没有问题的。在别的板子测试过。硬件我也没有查出问题啊,请问大家那里短路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芯片应该也不会有问题,因为我换了两块都这样。觉得是线路的问题

网友:
看不太懂,最好有线路图和你软件的设计思路

楼主:
线路图很简单,就是数据线接数据线,地址线接地址线,这个原理图和CPB我查了好多遍,没有错。错也可能是焊接出错。软件也很简单,CPU我用的是s3c2440,接的是BANK4,起始地址是0x20000000,我想写数据到0x20000000里,结果0x20000000,0x20000001同时被写入,想写数据到0x20000001,结果0x20000000,0x20000001同时被写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