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据同时写入两个地址单元里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3-27):
大家好:
     我用一块CY的双口ram,写数据的时候一个数据会同时写入到两个地址当中。举例说明:假如起始地址为0X0000,那么我想对他写入数据是不光会写到0X0000里面,还会写到0X0001里面,如果想写入到0X0001,不光会写到0X0001里面,还会写到0X0000里面,总之不管往那里写,末位地址是0和1都会同时写入,软件是没有问题的。在别的板子测试过。硬件我也没有查出问题啊,请问大家那里短路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芯片应该也不会有问题,因为我换了两块都这样。觉得是线路的问题

网友:
你這個問題通常是Address 0造成的, A0有沒有短路或是 Open, 還是固定不會變化?

网友:
你是怎么判定硬件没问题的依据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但是还是没搞通。首先说硬件我是没查出来问题,其次这次是第二次改版,和第一次设计一样,第一次就没有问题。我总觉得是应该是哪里短路了。但是如果说是Address 0短路或者开路的话他也只能写入到一个地址单元里面吧,只不过地址单元是错的,有可能写入到两个地址单元吗

网友:
"不光会写到0X0000里面,还会写到0X0001里面" ...... "想写入到0X0001,不光会写到0X0001里面,还会写到0X0000里面"

假設 A0 connect to GND  , MCU写到0X000 , 實際上RAM也是 0X000的地方, 如果是MUC写到0X0001 , 實際上写到哪裡?  還是0X000, 因為實際A0已經 GND, MCU並不知道. 所以反過來說不管 MCU 讀取0X000或是0X0001, 都讀到0X000裡面的數值. MCU並不是真正讀取0X0001的值. 最後結果MCU只看見 0X000和0X001都是同一個數值.

网友:
容易出錯的地方有可能是 : MCU 或是 RAM 的引腳焊接不良. 另一個 PCB trace 上有 OPEN 或是 SHORT.  要不然就是有其他元件拉住A0 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