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DR2信号线等长问题

楼主(2011-03-27):
我现在使用了8片DDR2芯片,是T型拓扑。在设置等长是,是不是每个T型点都要等长设置吗?比如T1到T2, T1到T3. T2 TO T4 , T2 TO T5 , T3 TO T6 , T3 TO T7 ,然后就是 T4、 T5、 T6、 T7 到每个芯片管脚的等长。每个节点都要设置等长吗?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玩过DDR2!

楼主:
求教了 上面问题。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希望可以帮到你

等长设置

等长设置

布局图

布局图

走线图

走线图

网友:
楼上的很强大啊!佩服啊!!!!!!

网友:
好!十分感谢!

网友:
眼睛都看花了~~~~~~

网友:
能详细讲一下是怎么做的吗?谢谢了

楼主:
是T型拓扑。在设置等长是,是不是每个T型点都要等长设置吗?比如
T1 toT2,
T1 to T3.  scope:local

T2 TO T4 ,
T2 TO T5 ,  scope:local

T3 TO T6 ,
T3 TO T7 , scope:local
然后就是 T4、 T5、 T6、 T7 到每个芯片管脚的等长 scope: gobal。每个节点都要设置等长吗?

网友:
继续,拜读

网友(2011-05-10):
学习了,高人啊

网友:
若是时钟clk应该要,不一定每个T点间都要等长,但CPU到每片DDR,肯定是要等长匹配的

网友:
可以设置点到点就行,不用T点

网友(2011-08-13):
公用的长度一样,T点后面不等长,就等价于点到点不等长,

网友:
一、T4到U3,T4到U7设一个local规则;T5、T6、T7也和T4一样设置
二、T2到T4,T2到T5设一个local规则;T3也是一样,T3到T6,T3到T7
三、T1到T2,T1到T3设一个local规则
四、U1到任何一个DDR设一个global的规则
绕线时,先绕最后一级,最后绕global的

网友:
都要等长匹配吧

网友(2011-11-27):
是的,当每处都一样的时候信号反射最小

网友:
真佩服啊!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