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铺铜之 Solid 和 Hatched 优缺点

楼主(2011-03-27):
AD 铺铜之 Solid 和 Hatched 优缺点

Solid :
    1. pcb 文件小,相对 Hatched 小30% 左右,不行自己试试
    2. 速度,不见得快, 不明白为什么?
    3. 铺铜边沿,刚好压在实际画的铺铜轮廓线上。
    4. L 进入显示菜单,选铺铜“草案”,显示的是铺铜轮廓线, 不太直观,或说有时候感觉不是太良好,也许pads 的熟手习惯这样的显示方法; 如果选“最终的” 则显示非透明的普通,也不好看。

Hatched :
    1. pcb 文件大,线越细越多,文件越大,一般设置5/5mil   或10/10mil
    2. 速度,理论上比Solid 慢
    3. 铺铜边沿,比实际画的铺铜轮廓线多出2.5mil (如果设置5/5mil 的话)
    4. L 进入显示菜单,选铺铜“草案”,显示的是横竖的网格, 直观,感觉良好,当我们没有办法享受allegro 那种半透明显示铺铜的时候,这个替代挺好!

网友:
solid方式还有一个缺陷,例如,芯片的两个相邻管脚网络相同,铺该网络的铜时就会把这两个焊盘满接起来,这样子从工艺上来讲,不是很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