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的所有版本 DierecX 功能建议关闭

楼主(2011-03-27):
AD 的所有版本 DierecX 功能建议关闭

DierecX 功能:
   1. 好玩而已,一亮一亮的,萤火虫一样,
   2. 不好的地方就是引起整体变慢
   3. 另外发现,打开DierecX 功能时候,单层模式显示丝印层,其他层单色或刻度, 抓住元件标号移动时,对应的元件不会高亮,绝吧? 一定要别人找bug

网友(点评):
配置正常的情况下,关闭后速度会慢好多倍... 正常情况下建议开启态。从Altium Designer 6.3开始,要求显卡支持DirectX9.0c和Shader Model 3,才能打开Preferences>PCB Editor>Display中的“Use DirectX if poss

网友:
DierecX 功能是什么功能,没用过!!
什么关闭

网友(2011-05-26):
正在想关闭这个东西,怕有问题。谢谢

网友A:
按照图片里面设置 就不会闪了。你要是关闭了 。 设置的特殊颜色就不会显示了

网友:
哦  刚才那个图片发错了  下面那个LIVE HIGHLIGHTING ONLY WHEN*   也要勾上

网友:
如果你的电脑配置够强大的话,开着也可以。

网友(2012-12-19):
直接将Enabled,的勾去掉

网友:
从Altium Designer 6.3开始,要求显卡支持DirectX9.0c和Shader Model 3,才能打开Preferences>PCB Editor>Display中的“Use DirectX if possible”选项,使PCB环境下图形速度快20倍左右(Altium文档如是说)。

从接触过的PC看,不开启时速度 慢到不能容忍程度,打开运行顺畅...

如果硬件不支持(或软件不支持),勾选并不等同于开启...
忘记开启后是否能关闭楼主提到的不想看的 那种一闪一闪的网络点亮显示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图片里面设置 就不会闪了。你要是关闭了 。 设置的特殊颜色就不会显示了

没注意看贴,控制闪亮模式楼上早就说明了位置(AD的很多操作多忘却了...

网友:
你的电脑配置有问题吧,
我的从来不会卡。
这高亮的功能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2013-03-27):
集显的电脑开了这功能后拉线会很慢。请问加个独显的话,大概要用到什么价位的显卡?例如:GTX650TI,GT640,还是9800GT或甚 9600GT就可以了?

网友B:
补充一下,CPU是i3,内存6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CPU是i3,内存6G

内存6G?运行大的软件,显卡与CPU更关键些。说白了,你内存非常大,CPU与内存之间的传输速度小,结果你知道的。
不知道你在哪学到的,内存越大越好。
我家里的电脑用的是AMD 速龙 3核的(据说能开成4核,我不敢开),内存4G,显卡集成的(华硕880系列主板),同时运行,99se,DXP2004,AD10不会出现卡的现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CPU是i3,内存6G

可配蓝宝石的6570,大约490。运行PRO/E都没问题。AD更是小菜。

玩AD哪能不能没有好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6G?运行大的软件,显卡与CPU更关键些。说白了,你内存非常大,CPU与内存之间的传输速度小,结果你知 ...

集显都不卡?DierecX关闭了吧?
6G(2G+4G)内存对AD运行速度没影响,只是要用VM,虚拟系统全放在内存上测试软件,6G不会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配蓝宝石的6570,大约490。运行PRO/E都没问题。AD更是小菜。

玩AD哪能不能没有好显卡!

谢谢你的回答,很有参考作用。后来比较了两大公司的显卡,原来AD用ATI的显卡可能更合适,可能是因为它们都是A开头吧 。
新电脑的话,可以考虑低功耗的HD7750了(显示天梯图显示,与6570相差不远),过一两月价格也相当了。

网友:
不知道这里给不给发外链(AD官网有对电脑配置的要求),我就复制过来吧,前面是对电脑配置的要求,后面是对显卡要求的详细罗列,都是比较早期的了。

软件运行的系统配置要求

推荐的系统最佳性能配置
?        Windows XP SP2 Professional 或更新版本1
?        英特尔? 酷睿?2 双核/四核 2.66 GHz 或同等或更快的处理器
?        2 GByte RAM
?        10 GB 硬盘空间(系统安装 + 用户文件)
?        双重显示器,屏幕分辨率至少 1680x1050 (宽屏)或者 1600x1200 (4:3)
?        NVIDIA? GeForce? 80003 系列,256 MB 或更高显卡2或者同等显卡
?        并口(连接 NanoBoard-NB1)
?        USB2.0 端口(连接 NanoBoard-NB2)
?        Adobe? Reader? 8 或更高版本
?        DVD 驱动器
?        因特网连接,获取更新和在线技术支持

注意:
1. 同样对 Windows Vista 进行过测试
2. 要使用包括三维可视化技术在内的加速图像引擎,显卡必须支持 DirectX 9.0c 和 Shader model 3。我们的最低和推荐配置均不建议使用集成显卡。
3. 曾对 8500 GT 256MB 显卡进行测试

最低的系统性能配置

?        Windows XP SP2 Professional1
?        英特尔? 奔腾? 1.8 GHz 处理器或同等处理器
?        1 GByte RAM
?        3.5 GB 硬盘空间(系统安装 + 用户文件)
?        主显示器的屏幕分辨率至少 1280x1024 强烈推荐:次显示器的屏幕分辨率不得低于 1024x768
?        NVIDIA? Geforce? 6000/7000 系列,128 MB 显卡2 或者同等显卡
?        并口(连接 NanoBoard-NB1)
?        USB2.0 端口(连接 NanoBoard-NB2)
?        Adobe? Reader? 8 或更高版本
?        DVD 驱动器

网友:
继续……

推荐显示适配卡类型

Altium Designer支持的显示适配卡类型如下:
新的图形处理引擎需要基于微软 DirectX 9.0c 内建的 Shader Model 3.0 技术的支持。为了能提升软件运行速度并充分发挥对图形渲染的性能,Altium Designer的用户需要为工作的个人电脑(PC)配备下列显示适配卡的之一。

下列显示适配卡的图形处理器单元(GPU)均支持 Shader Model 3.x 和 4.x :

台式机显示适配卡:

NVIDIA系列显示适配卡:

GeForce 9系列显示适配卡:
NVIDIA GeForce 9800 GX2
NVIDIA GeForce 9800 GTX
NVIDIA GeForce 9600 GT
NVIDIA GeForce 9600 GS/GSO
NVIDIA GeForce 9500 GT

注意:该系列支持DirectX 10.1 和Shader Model 4.1。

GeForce 8系列显示适配卡:
NVIDIA GeForce 8800 Ultra
NVIDIA GeForce 8800 GTX
NVIDIA GeForce 8800 GTS
NVIDIA GeForce 8800 GT*
NVIDIA GeForce 8600 GTS
NVIDIA GeForce 8600 GT
NVIDIA GeForce 8500 GT

注意:该系列支持DirectX 10.0 和Shader Model 4.0。
Note2: Units marked with * have exhibited a problem showing all connection lines

GeForce 7系列显示适配卡:
NVIDIA GeForce 7950 GX2
NVIDIA GeForce 7950 GT
NVIDIA GeForce 7900 GX2
NVIDIA GeForce 7900 GTO
NVIDIA GeForce 7900 GTX
NVIDIA GeForce 7900 GT
NVIDIA GeForce 7900 GS
NVIDIA GeForce 7800 GTX
NVIDIA GeForce 7800 GS
NVIDIA GeForce 7800 GT
NVIDIA GeForce 7650 GS
NVIDIA GeForce 7600 GT
NVIDIA GeForce 7600 GS
NVIDIA GeForce 7500 LE
NVIDIA GeForce 7300 GT
NVIDIA GeForce 7300 GS
NVIDIA GeForce 7300 LE
NVIDIA GeForce 7300 SE
NVIDIA GeForce 7200 GS

注意:该系列支持 DirectX 9.0c 和Shader Model 3.0。

GeForce 6系列显示适配卡:
NVIDIA GeForce 6800 Ultra
NVIDIA GeForce 6800 GT
NVIDIA GeForce 6800 GS
NVIDIA GeForce 6800
NVIDIA GeForce 6800 XT
NVIDIA GeForce 6800 LE
NVIDIA GeForce 6600 GT
NVIDIA GeForce 6600
NVIDIA GeForce 6600 LE
NVIDIA GeForce 6500
NVIDIA GeForce 6200
NVIDIA GeForce 6150
NVIDIA GeForce 6100

注意:该系列支持 DirectX 9.0c 和Shader Model 3.0。

便携式电脑显示适配卡:

Geforce 9M系列移动显示适配卡:
NVIDIA GeForce 9M Mobile 9500M GS
NVIDIA GeForce 9M Mobile 9300M G

注意:该系列支持DirectX 10.1 和Shader Model 4.1。

Geforce 8M系列移动显示适配卡:
NVIDIA GeForce 8M Mobile 8800M GTX
NVIDIA GeForce 8M Mobile 8800M GTS
NVIDIA GeForce 8M Mobile 8700M GT
NVIDIA GeForce 8M Mobile 8600M GT
NVIDIA GeForce 8M Mobile 8600M GS
NVIDIA GeForce 8M Mobile 8400M GT
NVIDIA GeForce 8M Mobile 8400M GS
NVIDIA GeForce 8M Mobile 8400M G

注意:该系列支持DirectX 10.0 和Shader Model 4.0。

GeForce Go 7系列移动显示适配卡:
NVIDIA GeForce Go 7900
NVIDIA GeForce Go 7800
NVIDIA GeForce Go 7600
NVIDIA GeForce Go 7400
NVIDIA GeForce Go 7300
NVIDIA GeForce Go 7200

注意:该系列支持 DirectX 9.0c 和Shader Model 3.0。

GeForce Go 6系列移动显示适配卡:
NVIDIA GeForce Go 6800
NVIDIA GeForce Go 6800 Ultra
NVIDIA GeForce Go 6600
NVIDIA GeForce Go 6600 TE
NVIDIA GeForce Go 6400

注意:该系列支持 DirectX 9.0c 和Shader Model 3.0。

台式工作站支持的显示适配卡:

Quadro系列:
FX 350
FX 370
FX 540
FX 560
FX 570
FX 580
FX 1400
FX 1500
FX 1700
FX 3400
FX 3450
FX 3500
FX 3700
FX 3800
FX 4000 SDI
FX 4400
FX 4500
FX 4500 SDI
FX 4500 X2
FX 5500
FX 5500 SDI
FX 4600
FX 5600
FX 5600 SDI II
CX
VX200
FX4800
FX5800

移动工作站支持的显示适配卡:

Quadro系列:
FX 350M
FX 360M
FX 570M
FX 1500M
FX 1600M
FX 2500M
FX 3500M
NVS 110M
NVS 120M
NVS 130M
NVS 135M
NVS 140M
NVS 300M
NVS 320M
NVS 510M

注意: 同时支持 Shader Model 3.0和d 4.0。

ATI系列:

台式电脑支持的显示适配卡:

Radeon HD4xxx Series: (R700 chipset)
ATI Radeon HD 48xx series
ATI Radeon HD 47xx series
ATI Radeon HD 46xx series
ATI Radeon HD 45xx series
ATI Radeon HD 43xx series
Radeon HD3xxx Series: (R600 chipset)
ATI Radeon HD 38xx series
ATI Radeon HD 36xx series
ATI Radeon HD 34xx series
Radeon HD2xxx Series: (R600 chipset)
ATI Radeon HD 29xx series
ATI Radeon HD 26xx series
ATI Radeon HD 24xx series

注意: 24xx 卡在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可能不稳定。建议从ATI下载最新驱动。

Radeon X1xxx Series: (R520 chipset)
ATI Radeon X1950 Series
ATI Radeon X1900 Series
ATI Radeon X1800 Series
ATI Radeon X1650 Series
ATI Radeon X1600 Series
ATI Radeon X1550 Series
ATI Radeon X1300 Series

注意: ATI Radeon X1050 系列除了Shader Model 2.0外不支持。. 所有其他 X1xxx 系列支持Shader Model 3.0 和 HD 2xxx 和HD 3xxx 及兼容Shader Model 4.0

移动电脑支持的显示适配卡:
Radeon HD4xxx Series: (R700 chipset)
ATI Mobility Radeon HD 48xx series
ATI Mobility Radeon HD 46xx series
ATI Mobility Radeon HD 45xx series
ATI Mobility Radeon HD 43xx series

Radeon HD3xxx Series: (R600 chipset)
ATI Mobility Radeon HD 36xx series
ATI Mobility Radeon HD 34xx series

Radeon HD2xxx Series: (R600 chipset)
ATI Mobility Radeon HD 27xx series
ATI Mobility Radeon HD 26xx series
ATI Mobility Radeon HD 24xx series
ATI Mobility Radeon HD 23xx series
ATI Mobility Radeon X2xxx series (Based on R520 chipset which is Shader Model 3.0 compatible)

注意: 24xx 卡在 Altium Designer中不稳定。建议下载最新驱动。

Radeon X1xxx Series: (R520 chipset)
ATI Mobility Radeon X1800 Series
ATI Mobility Radeon X1600
ATI Mobility Radeon X1400
ATI Mobility Radeon X1300

台式工作站支持的显示适配卡:
FirePro 3D V87xx series
FirePro 3D V77xx series
FirePro 3D V57xx series
FirePro 3D V37xx series
FireGL V86xx series
FireGL V76xx series
FireGL V73xx series
FireGL V72xx series
FireGL V56xx series
FireGL V52xx series
FireGL V36xx series
FireGL V34xx series
FireGL V33xx series
FireMV 245x Series
FireMV 226x Series
Notebook Workstation GPUs:
Mobility FireGL V57xx series
Mobility FireGL V56xx series
Mobility FireGL V52xx series

注意: 一些 ATI卡 在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 中有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由于旧的ATI驱动引起的。建议下载并安装最新驱动。

集成化显示适配卡:

Intel系列台式机显示适配卡:
Intel's G35 chipset (不推荐)
Intel's G33 chipset (不推荐)
Intel's G31 chipset (不推荐)
Intel's G965 Chipset (不推荐)

注意: Intel Q965 不在此列。it has shader model 3.0 support in software, it's hardware shader is only 2.0 and therefore doesn't work.

Intel系列笔记本显示适配卡:
Intel's GL965 Chipset (不推荐)
Intel's GL960 Chipset (不推荐)

注意: 以上所有Intel卡均支持Shader Model 3.0 。
注意: 在使用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 SP1 时,GM965 的2D性能有些问题。

注意:
1. 已对 Windows 2000 实施了功能测试,但是我们并不保证能够获得最佳性能。
2. 要使用包括三维可视化技术在内的加速图像引擎,显卡必须支持 DirectX 9.0c 和 Shader model 3。我们的最低和推荐配置均不建议使用集成显卡。

网友:
看个人习惯而已

网友:
加了个HD5670后显示速度正常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