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3 破解 详解(从别的网站转过来的)

楼主(2011-03-27):
本帖是我从从别的网站转过来的。
使用最新的EFA的破解
1,安装pads9.3,必须先安装软件。想怎么装,就怎么装,随你便,装上后才能破解。
2,查看环境变量中是否有MGLS_LICENSE_FILE变量,若有,删除之,必须删除。
3,运行mentorKG,等待,等待…… 生成文本文件,另存为LICENSE.TXT
4,将LICENSE.TXT放在某个合适的位置,如:
C:\LICENSE.TXT
5,添加环境变量MGLS_LICENSE_FILE :
C:\LICENSE.TXT
6,完毕

7,补充:不需要,不需要替换MGLS.DLL

注意:

1,经过不完全试验,该破解适合于任何版本的Mentor软件。以前安装有的其他的Mentor软件,也使用这个license。但需要替换MGLS.DLL的老版本软件,还是要照常替换MGLS.DLL,已经替换过的,不需要再替换。PADS9.3是不需要替换的。
2,若重新安装其他Mentor软件,如PADS2007.4,则重复上面1-5步,然后再用老破解中的MGLS.DLL替换PADS2007.4的MGLS.DLL。注意,第2步不能忽略。
3,该破解是从安装好的Mentor软件中去寻找feature,所以需要先安装软件,再生成license。
4,有可能必须安装到C盘,这个没有试验,因为生成license的过程中显示C:\mentorgraphics

以上的方法,我确实激活了,不过后来又实验,就不行了。。所以更改一下:

1.安装软件,不要安装license
2.在命令窗口,进入Crack所在目录,运行:
MentorKG -patch C:\MentorGraphics\9.3PADS
生成license。
3.指定环境变量MGLS_LICENSE_FILE到 刚才生成的License即可。
保证好用。

PADS9.3 KEGEN-EFA-2011.ra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国际惯例,自己占沙发。

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是,最好安装在C盘。

网友:
可以借鉴,安装成功

网友:
等待已久若可使用太好了 多謝!!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information !!!!!!!!!!!

网友:
    这样行吗。试试哦

网友:
    还是PADS好用啊,搞了个DXP的LISCESE不知道怎么搞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DXP还不如用Altium,Altium的大部分功能还可以,显示方面做的比较好,比较稳定。最大的缺陷是不安全。如:移动一下过孔,走线与过孔可能就分离了。虽然一组线的推挤比较方便,但也要注意安全啊。还有总要换层比较烦人。

网友:
    确实行了,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搞Altium_Design的AD10,装了软件也卸载不了,LICESE又整不行,杯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恭喜你用上PADS9.3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些天我也从网上下了一个AD10,在虚拟机里安装并破解成功,只是运行速度比较慢。要不我发一个和谐文件给你试试。

网友:
    PADS9.2  可以破解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啊,只能装在虚拟机上面吗?
xiaoxiong33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