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的原理图编辑是怎样设置规则

楼主(2011-03-27):
发现用AD10做原理图时有相同编号的元件竟然不向之前的版本那样报错了(如图中有3个R4)。是不是有在哪里要设置规则啊?

网友A:
编译一下就看到提示了,
工程 》 Compile xxxxx.SchDo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一下就看到提示了,
工程 》 Compile xxxxx.SchDoc

是这样,感觉没有以前方便了。是不是哪里有设置的地方?

网友B:
把实时DRC那里选择实时DRC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实时DRC那里选择实时DRC就可以了

又是个糊弄人的吧,PROTEL只有在PCB编辑环境中有DRC,SCH中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问题,也想知道

网友C:
在原理图中也可以做DRC检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原理图中也可以做DRC检查的.

给大家扫扫盲?

网友(2011-04-26):
我也用这个问题,请问实时DRC在哪里设置

网友(2012-07-14):
设计,在线DRC检测

网友(2012-09-25):
同样在发愁呢,谁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貌似是 AD 总设置下的 PCB EDITOR 下面 有个 ONLINE DRC 对原理图同样有效?

网友:
设置的话再  PROJECT--OPTIONS这里面设置 但是  ad10 貌似没有AD9的实时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