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参考平面

楼主(2011-03-28):
我听别人说,有的差分走线下方的gnd参考区域故意全部去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样阻抗如何控制?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这样处理?

网友A:
差分走线下方的gnd参考区域故意全部去掉,这种状况,
通常是出现在外部信号接口入PCB的接口处,如网口,
目的是为让外部线缆上的噪声,不影响PCB的平面层。
所以掏空。又因为掏空会影响阻抗,一般掏空的长度不会太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分走线下方的gnd参考区域故意全部去掉,这种状况,
通常是出现在外部信号接口入PCB的接口处,如网口,
...

顶了

网友:
    有道理啊 、学习了

网友:
    有道理,明白了

网友:
    shark说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