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差分信号的pcb走线长度差一般要求在多少mil之内?

楼主(2011-03-28):
问一下差分信号的pcb走线长度差一般要求在多少mil之内?

网友:
一般越小越好,如果要给一个误差值的话最好在5mil之内

网友:
    要看具体要求的!

网友:
    差分线是长度一致重要还是距离较重要。

网友:
    长度一致

网友:
    最重要是等长,而不是等间距

网友:
    两者相比 间距更重要

网友:
    等长重要   长度差具体信号具体分析,当然是越小越好。

网友:
    等间距是为了保持差分阻抗的一致性,等长是为了时序的一致性和减少共模噪声

网友:
    看具体画图时的布局啦,有的时候肯定达不到等长的,不过还是等间接的重要,差分线传输原理是2跟线之间的压差;

网友:
    Generally,5——10mil

网友:
    485的输出信号A\B是不是就应该走差分线呀?

网友:
    等长:+/-5mil,满足阻抗需求,

网友:
等长,允许误差在1mil以内!至于间距,要保证差分线两边的线距离比较远,最好差分线被地线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