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快来看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03-28):
5金币
大家好,我用的是AD6.9,上周五还好好的,今天来上班就打不开了,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卸载重新装还是这个样子,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也许是系统问题,也许是硬盘问题,
以前用WORD时也出现类似情况,N装N卸都没解决
叫老板买了台新的,就没遇见过了

网友:
    用360的软件卸载试试,可能原来的卸载不干净注册表里的垃圾信息没清掉。实在不行就重装系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台电脑就是去年九月份刚买的啊,不过用的win7家庭版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真的很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用的360强力卸载的啊,控制面板卸载没有360卸载得干净,非常想知道什么问题引起的,以前我用过2004版本的,也是 莫名其妙的坏了,没办法,卸了装装了卸,实在不行了,就下了个6.9,谁知道刚用几个月又坏了,真的很郁闷~

网友:
    要不再下个9.4的装上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是不是长法啊~我想找出真正的原因,不过还是要感谢你的回答!

楼主:
    我的问题是电脑的问题,我把电脑重新装了系统,装的XP的,那个软件就能用了,建议做PCB的不要装win7系统了,垃圾!浪费了我那么长时间!

网友:
    也许是用的是D版,并连上外网了...

网友:
    我WIN7的AD6.9用的很好的,做编程很多软件不兼容,后还是用XP
可能是你的license没改好,同一局域网内license相同的话,
只有一人能用,最先开者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我们公司最先用AD6.9的啊,他们以前用99的,可能是我学的时候用的是DXP2004的缘故吧,感觉99可不好用,直接下了个2004,用了两三个月,就无缘无故的坏掉了,我也解决不了,是卸了装,装了卸,都不行的,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就下了个AD6.9,谁知道用了两三个月又不行了,我在网上问人家,好多人都说是我win7的问题,最后我就重新装了系统,用的XP的,我还是用AD6.9,现在好好的没有问题了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果然是系统问题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