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99se手动拉线后,信息提示还有一条预拉线没拉,但找不着

楼主(2011-03-28):
如题,我把各层的显示关掉,也没发现有预拉线存在,后来索性逐个网络去点击,但也没发现,找来找去都找不着,各位有什么建议吗或者方法吗?

网友:
    重新加一次网络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还是有啊

网友:
    做DRC看看哪个器件没接上

网友:
    用快捷键VCS试试看

楼主:
    十分感谢啊,运行DRC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