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 CIS画元件时,能不能隐藏管脚名称?

楼主(2011-03-28):
如标题所说的那样。画运放的元件符号时,只想显示元件脚的序号,不显示名称。怎么做?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要在創建元件地的時候, 就直接隱藏起來即可. 如附圖

网友B(2013-09-26):
引用 网友A:
要在創建元件地的時候, 就直接隱藏起來即可. 如附圖

能不能部分隐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部分隐藏呢?

ORCAD 好像沒有這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