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adence16.3令我发狂的现象

楼主(2011-03-28):
装16.3已经3次了,每次都是同样的问题。真是郁闷至极,请各位前辈支招。在线等!!!
按照教程安装后,出现以下两个问题。
1.打开“orcad Capture CIS"

2.打开"PCB Edit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晕,怎么没人理我啊?救命啊

网友:
    一直用16.2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先卸载,在删除安装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清理注册表,重新安装

网友:
    装过几次,都没遇到过问题。
    可能与你的系统也有关,不要用什么ghost的系统,特别是番茄花园与电脑公司的系统,问题多多。

网友:
    1.在“我的电脑”下面“环境变量”里面添加一个licese, SPB16.3.dat
    2. SPB16.3.dat 是新建一个空的文本文件来做的。
3. 放在C:\ SPB16.3\SPB16.3.dat

网友:
    估计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路径冲突,如果你安装了Mentor、Quartus等软件,一定要把环境变量里path值中的所有cadence路径都提到最前面

楼主:
    感谢大家,果然是系统问题。番茄花园把我坑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