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1-03-28):
现在有一个案子有三块PCB板组成,三块之间用FPC排线连接起来。结构给出的结构图是否应该规定板与板之间排座的位置,如果没有该怎么办?

网友:
如果fpc排线足够长,而结构又没有特别要求,那你可以自己规定插座的位置

楼主:
排线也有特定的长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问题根本不应该是你自己一个人抱着脑袋琢磨的!
你应该和硬件设计,结构设计去沟通,去确定结果。他们的结论,有影响到PCB生产;加工;可靠性问题的话,你也可以提出反对意见。设计就是找平衡,你一个人跟谁平衡去?!

网友:
楼上已经说的很清楚 PCB是一个结果,你要多问问结构和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