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板问题。

楼主(2011-03-29):
现在在做一个4层板,第2 是地 第3层是VCC层,现在想把第2层第3层的过孔和铜皮距离拉远一点 请问在什么地方setup?
就是把黄色和粉红的距离拉开 怎么setup?谢谢

楼主:
这个距离只有5mil,......想拉到10....
个别的线 USB 要拉到15mil,知道的告诉下 谢谢

网友:
选择所覆铜网络Alt+Enter

楼主:
我意思是说 我的PCB里第2层地和过孔太近,只有5mil 这样的话 板厂做的PCB会短路的~!!

楼主:
终于找到了 位置是在CTRL+ALT+G里的SP/MIX里边最下边的勾去掉~!!

网友:
如果你要把整层的间距拉开,是要设置条件规则的,在design rule里面的Conditional Rules

网友:
你可以设置网络规则,将地跟其它网络的间距设大一点。

网友:
汗。。5MIL还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