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八层

楼主(2011-03-29):
请教各位大侠,六层有BGA 的阻抗板是如何设计叠层的,
为了控制阻抗,PCB板厂是否都帮你做成假八层,
这样的话成本会增加很多,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减小中间的介质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才可以呢

楼主:
    板厚是1.6mm的

网友:
    堆叠方式什么?是高速板吗?

网友:
    就是多加两层PP 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不就是假八层了

网友:
    中间小于20MIL就不是假八层了 但是你的走线层线不好控阻抗线宽有可能会加粗!如果你的板子允许薄一点的话是可以避免假8层的 假八层和真六层价格忘记差多少了 记得好像不多具体可以问下厂家  如果面积不大的话好多厂家都是按一个真六层的价的(尤其是新客户的话)呵呵 到时候你咨询厂家好了

网友:
    只是有DDR不用假八层,除非六层布线布不开。
    没特殊说明和图示板厂一般默认是做六层板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假八层!!!!!!!

网友:
    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如果高速差分很多,不重要的单线很少,可以牺牲单线阻抗,只控制差分,或者把内层铜厚弄成2OZ试试

网友:
中间可以加以个光板的

网友:
中间层别太厚了。夹到第二层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