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等长线的问题

楼主(2011-03-29):
我在布DDR时碰到一个问题,ddr的布线需要等长布线,数据线现在采用VTT并联端接的方式。现在我从CPU到DDR器件的走线是等长线。
我想问一下,从信号线到电阻的走线也要等长吗?
谁能给我解答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
严格来说需要等长  误差越小越好

网友:
那一段就不需要做等长了

网友:
希望附件对你有帮助

DDR2 (Point-to-Point) Package Sizes and Layout Basics.pdf

网友:
到上拉电阻的一段不需要算到总长度里面,但是要尽量保证上拉电阻到串联匹配电阻的这段要尽量短尽量等长,而且与数据线匹配电阻最好上下叠加放置。

网友:
    不同的芯片要求不一样,

网友:
    不需要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