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g2004 怎么转换成pads啊,?

楼主(2011-03-29):
以前下载了一个软件,但是装不上去,
pads Layout-Expedition Design and Library Translator,有没有谁有啊,发给我

网友:
这个转换文件就在WG2004的安装文件夹里面的,在开始菜单里面是找不到的!!!!

注意:只能在安装文件夹里找! 而且WG2005就没有了!

网友:
    PADS9.3可直接导入mentor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