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求助 ] HyperLynx 如何IBIS中不同 Package 參數?

楼主(2011-03-29):
在 IBIS 模型中,有不同的 Package R,L,C 參數 section ,在 HyperLynx 如何IBIS中不同 Package 參數?

网友:
只要ibis model中已经有定义具体pin的package参数,那么hyperlynx会正确调用pin参数的。
这个是软件自身的功能,不需要操作者干预。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那么hyperlynx会正确调用pin参数的。这个是软件自身的功能,不需要操作者干预。"

那麼,請問:
1.  同時有 [ Package ] 及 [ pin ] 的定義,Hyperlynx 是取哪一個參數來仿真?
2.  若一個模型檔案中同時有第三種 [ Package Model ]  section,那 HyperLynx會取
   哪一個?

网友:
跟楼主有同感,不知道模型中的管脚改如何对应,希望高手的解答

网友:
[ Package Model ] -> [Pin] -> [Package]
实质上[ Package Model ] 包括了互感和互容,自感和自容以及电阻同pin的rlc描述,结果等效

网友:
请问有人自己建FPGA元件库吗?

楼主:
回 5 樓
 " [ Package Model ] -> [Pin] -> [Package]
实质上[ Package Model ] 包括了互感和互容,自感和自容以及电阻同pin的rlc描述,结果等效 "

IBIS 的規格好像是這麼寫的,但是請問 HyperLynx 是這樣做的嗎 ?
如是,那就是說一個元件模型中若同時包含這三個 Section, HyperLynx是取
[ Package Model ]  來用,不會管 [ Pin ] 及 [ Package ], 對嗎?

网友:
这个问题你可以去mentor community上去问mentor的工程师,他们会给你详细的解答

网友(2013-08-10):
如何调用 Package Model 啊???需要在FPGA的IBIS模型里面编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