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M350导入IPC网表是出错?

楼主(2011-03-29):
出现这样的错误是哪里设置不对了?

网友:
没有什么不对,没有开短路就没有问题,CAM350是没有网络属性的,当生成网络是,单独的一个焊盘也会生成一个网络,所以会出现出现多网络少网络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和PCB文件的网络数目是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还会出这个错误,Missing External Net for CAM Net
不知道有什么方法避免这个错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