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包地处理问题

楼主(2011-03-30):
     在相邻信号线间插入一根地线也可以有效减小容性串扰,这跟线需每1/4 波长就接入地层,避免信号用共回路
   Q:为什么在一些设计中,USB的包地线就不需要每1/4 波长就接入地层?

网友:
包地一般是用来处理单端信号线,尤其是CLK。
在有完整参考层的情况下,没见过差分信号包地处理的情况。

网友:
差分信号可以在差分线旁边打一些接地过孔,但不能在信号线中间走一个地线。

网友(2011-10-22):
差分线中间走地线的话就不叫差分线了。差分线是同等大小方向相反的两组信号。两线之间相互耦合,磁场方向一进一出,相互抵消,是个非常干净的环境。如果中间加地线,环境就被破坏了。也就称不上是差分线了。个人的一点见解,请指正。

网友:
两线之间其实没有必要插入地线。因为你插入地线所占的空间已经足够保证这两根线的串扰达到要求小了。

网友:
楼主的题目有问题,肯定不是在差分线中间加地线,,,

网友(2012-05-11):
也不需要包地处理

网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说差分线外面包底线   p和n之间是没有地线的吧,1/4波长是为了防止谐振,其实是要小于1/4波长。 而包地的方法一般不是用力防cross talk 的,而是用来防EMI的, 一般只对时钟信号线来包地,因为时钟信号线频谱集中,而辐射比较大。

网友:
    如果不能每1/4波长下一个地孔的话,包的地线实际上危害更大。
在一些高密板上,实际上很难每1/4波长下一个地孔,因此,与其他信号保持一定间距比包地更好。

网友:
    个人理解:对接口高速信号线的包地处理,主要是防止辐射超标;

网友:
    2楼说的有道理!!有完整参考层的,其它的走线可以与差分线对间间距大一些就行了,如20mil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