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让差分对等长

楼主(2011-03-30):
如题:怎么让差分对等长,是先布差分线然后设置等长吗?那具体怎么设置

网友:
等长是你画出来的 如果你的差分线不等长,可以在属性里面查看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如果不等长,那改起来不是很费劲

网友:
先设置成差分对,然后设置差分对布线约束,在设置约束的时候有长度误差的设置,可以像楼上说的通过看属性知道到底长度相差对少,在布线完毕可以通过slide拖动来调整长度,在拐角处角度调整就可以延长和减小长度。

网友:
如果手工画线,会费力一点,不过画多了也就熟练了。
PADS Router可以自动进行差分布线,不愿意手工的话 ,可以学习下这个功能,使用F3,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