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孤岛能自动删除吗?

楼主(2011-03-30):
    allegro的孤岛能自动删除吗?

楼主:
    这个是需要点击,我的意思是铺完之后自己就删除了,没必要人工再点击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行。因为很多孤岛有时候是可以打孔连接的啊。当然要一个个显示

网友(2011-05-16):
    点删除孤岛按钮后,框选整块板就整层删除了,有几层板就框几次.

网友:
    问题是当你删除了孤岛后修改了走线需要把void删掉然后再删除一次孤岛!

网友:
    Shape/Delete Islands

这样不可以吗

网友:
    Shape/Delete Islands 是最實際的, 也可以在 suppress shape less than 設定一個數字使鋪在這個數字以下就不要